ACER 4738开机掉电

楼主(2012-10-12):
   版号是DAOZQ9MB6CO,I5独显的机器,开机电流到1.03左右回到0.89左右,第一次会掉电,自动重启后电流就会停在0.93左右就不动了,也不掉电。拿掉内存也是一样,拿掉U只能跑到0.3左右,应该是不过内存,HM55也压过了,还是不行。测所有的电感没有短路,电压也都出来了, HWPG有3.3V, PCI_RST#  PLTRST#   PWROK电压也都出来了都是3.3V,CPU复位也出来了,BIOS都刷过了都不行,请问一下我这个还要查哪里?BIOS我也贡献出来。。 ACER 4738G

网友:
从电流判断应该是显卡没过去。

网友:
内存是CPU管理的  换个CPU看看  要不压一下CPU

网友(点评):
不是由北桥管理吗?怎么搞到CPU 了啊?

网友:
难道是某个供电偏低

网友:
有波波最好打打内存上的波形咯

网友:
I5CPU集成显卡,你换CPU看看

网友:
是独显吗 是的话先焊一遍再说

网友:
  这个 我似乎遇见过。搞了神嘛东西忘记了。不好意思。学艺不精。

网友:
偶就恶心这样的信号问题,难搞啊!!

网友:
没有修好,交换了主板,U是好的,我想之前的主板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一般是显卡或是南桥问题,你可以都加焊一下,有时候加焊就好叫

网友:
做一下显卡试试看

网友:
维修一定要注重细节!静下心来想想办法,把能换的都换换试试。这机子有几个BIOS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