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的MOS管为什么这么容易击穿

楼主(2012-10-12):
CPU供电的MOS管为什么这么容易击穿

网友:
设计的问题!

网友:
这个还真不好回答。

网友:
自然老化,供电不足等都可造成这方面问题

网友:
长时间工作在大电流的环境中......质量等等

网友:
CPU那功率大

网友:
电压不稳也会造成这种情况,看下适配器电压。

网友:
发热应该是主要原因,我每次触及MOS管的时候,都是带着被烫的心里去摸的。

网友:
在楼下偷着学习

网友:
我感觉会与管子的耐压值有关

网友:
因为工作电流大。

网友:
大电流下 功耗大  发热量大 损坏的几率就大了

网友:
主要是。cpu发热大

网友:
也有可能你的管子耐压值太小了,换一个稍微大点的

网友:
电压不稳定造成的吧!

网友:
管理I/C有问题,控制脚调压不平衡

网友:
嗯!这个吗!很多原因啊!  电压不稳、发热量大、长期工作于大电流下,还有就是管子自生的质量问题

网友:
俺是来学习的

网友:
这个原因有多种了,不好说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