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给大电容放电

楼主(2012-10-12):
请问如何给大电容放电才安全呢,用什么工具?如何接法?

网友:
接个普通灯泡上去,就KO了,或者接上电铬铁也可以。

网友:
并联电阻或灯泡

网友:
我用万用表1000v

网友:
用电烙铁的插头去接触电容的两极吗

网友:
比较安全就接个220V100W的灯泡放电,直接电烙铁联通两端怕你受不了惊吓,也好有可能烧黑电路板

网友:
6楼的没理解对,不是拿烙铁头去短接两端,而是拿烙铁的供电插脚,分别接电容的两脚。

网友:
这简单了,用个几十K的大电阻去短路一下就行了,我以前修电视都是这放电的。

网友:
谢谢了,我明白了。

网友:
一般我都拿螺絲起子在兩端短路即可

网友:
我的法子就是用灯管以前用万用表  -    -

网友(点评):
你用万用表压着得压多久才能全部放完啊

网友:
用电络铁的两个插线头去碰电容正负极一两下即可。

网友:
我一般是用电烙铁。

网友A:
我都是拿改锥直接短接。。{:soso__14347937040236606360_1:}

网友:
一般的开关电源电容上都并联有放电电阻,一般关机几十秒就放光光了。真碰到长期放不掉电的高压电容,准备一个几十W的灯泡就是,并联上去,灯泡亮一下熄灭就没事了,这个既直观又安全

网友:
我一般直接用大平口螺丝刀

喜欢激情的人都喜欢用导体短接电容,呵呵

网友:
维修必备的白炽灯泡,测试电路,电容放电,简单易用

网友:
上次维修电源。用电源风扇给大电容放电。

网友:
普通的220V的灯泡就行了

网友:
60W或者 100W的 灯泡,电容放电 、做假负载 ,都可以 ;

网友:
同意以上用灯泡放电的方法,这样比较安全.

网友:
我有一个专门放电的东西,好用。呵呵。

网友:
各有怪招,不过好用就行了,我一般用大电阻放电,最好用水泥类的那种,耐压高!

网友:
用灯管最方便。又快

网友:
用电烙铁来给大电容放电是最常用的方法....方便,快捷,实用,...

网友:
谢谢了。明白了。

网友:
我一直用电烙铁

网友:
用灯泡吧。第一次不会放电,直接短路电容啪的一声响,鞭炮一样。

网友:
我是卷个纸团再沾上水用镊子夹到电容两端,可以看着那水起泡,也很快就降到到安全电压了。没水就用......口水

网友:
我见人家用个螺丝刀碰下板就能放电,这方法可以试。估计都没什么问题。或者用个万能表测量下电压

网友(2012-11-11):
如果不怕响的话用一根导线就可以了。不过会啪一下。在人家家里修那可是吓人的哟

网友:
自全的方法就是60W的灯泡放电,看到灯泡亮一下灭了,就行了,很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拿改锥直接短接。。
那样有风险吧!可能会能坏其他原件,我上次因为忘记放电,拿起电烙铁去焊开关管,只听“啪”的一声,开关管被打穿啦!

网友:
我一般是用万用表200M挡

网友:
我有一次用灯泡放了下,然后用螺丝刀碰了下,啪的一声,尽管有心里准备还是下了一跳

网友:
我一般用长螺丝刀短接

网友:
用二极管档位正极接正负接负

网友:
随便拿个用电器(风枪 烙铁 胶枪等)的插头 触碰电容两脚上 就行了。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