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nf4-a754报警!!!

楼主(2012-10-12):
一块精英nf4-a754主板,板号如下图:

开机出现下图,并发出急切连续报警声:

从精英官网下载了BOIS,刷后还是这样,请高手支招!!!!!

补充内容 (2012-10-13 22:20):
谢谢大家回复,的确是内存问题,更换内存后解决!!!!!!!!!!!!!!

网友:
内存条换过吗?内存条坏了有时也会这样。

网友:
这种板不要修了,很快会回头的。问题多到你都不敢想象。

网友:
目前还未遇到这样的问题,期待答案

网友:
会主动提示这个错的,一般是内存坏的多。。。,amd的还要考虑一下cpu有没有坏的。。。

网友:
进bios把floppy关掉

网友:
死马当活马,干桥

网友:
还是检查一下内存吧。

网友:
楼上的方法都试过之后,拆COM口芯片,查BIOS工作条件,换IO

网友:
就是内存问题 我以前遇到过 试机的内存 误判很多主板

网友:
先换内存,不行再BIOS

网友:
同意楼上,内存问题或者BIOS问题,

网友:
去BIOS里面将1.44软驱关掉!

网友:
我们自己的东西有问题确实会搞自己,我的电源供力不够时,好几张板都没搞好,自己好的板也是这样才发现电源出问题了

网友:
BIOS报错还能进去设置吗?

网友:
bios芯片本身损坏也会导致奇怪问题

网友:
bios本身的问题也会导致这样的

网友:
这个板子还修?

网友:
这块板,。前段时间,也碰到一块,刚开始。把桥上的,小风扇加点油,就不报警了,但用不了几天就回来了,刷BIOSS ,加焊桥,。换U ,都没,搞定,

网友:
换内存   碰到两次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同意内存或者BIOS问题 软驱至少还没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干桥也许会好

网友:
今天也搞了一块板,跟这个一样,刷BIOS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