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AN68S V2.1跑41

楼主(2012-10-12):
盈通AN68S V2.1打雷烧了网卡,摘掉后可以正常使用。第二天开机发现跑41,刷了官网的BIOS正常,重启后又跑41,再刷BIOS,又正常。重启又是41。BIOS芯片换后还是一样。刷官网V3.1程序后反复试机不出现41,但温度报警,关机。刷V1.1后,也正常,但是接P口键盘时按键反映迟钝,换U口键盘正常。期待同行们给点思路。

网友:
楼主耐心可佳 这么不稳定的板子就算是集成的也不可惜 直接换掉就是

网友:
看了一下就是集成的----还是建议换个板子

网友:
那就刷1.1版的,叫客户拿个usb转ps的接头,几块钱的东西。不用搞半天。

网友:
这板子会是桥的问题吗?

网友:
跑41代码拆COM口刷BIOS就好了,键盘迟钝的也是先摘COM口

网友:
按上面的做还不行就查BIOS的工作条件

网友:
装个集成网卡试试吧

网友:
这个桥好像是很容易坏的

网友:
打雷打坏的,那肯定南桥里面的电路会出现一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