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 5000+发热量大 温度过高导致关机 怎么办?

楼主(2012-10-12):
这个问题是设计缺陷 网上有CPU垫角的方法 但效果不理想 正常几天后  又出现温度过高 导致关机的情况。这系列都是AM2系列的主板和CPU 5000+左右的类型 不知大家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吗?

网友:
上个好点的风扇 硅胶能 好了就 可以 了

网友:
上个好的风主扇。。

网友:
我感觉是简单的方法就是上个好风扇,大风量的,硅脂也要用干一点的。

网友A:
什么方法也不要试了,用360确定是哪个问题换哪个,你用其它的方法去做,只会做坏你的名声,不信走着瞧。我就靠这个赞了不少客人。都是别人只搞搞散热片什么的(其实你用手是摸跟本不热),我直接给个换了CPU或主板,这些客人还帮我带了大堆的人,说他的机别的地方都搞不好,来我这一下就行。呵

还有一个方法,学校曾说过,芯片有一个温控功能的,但没有图是没办法找到这个线路,老师说理论上讲断来这条线可以解决假的CPU发热关机的问题(用手摸真的烫就是真的温度高了),但本人没亲自试过,保留意见!

网友:
我遇到好多5000+关机,解决不了的

网友:
谢谢这位修哥 很有经验。请教 怎么用360测出是主板还是CPU问题啊 没注意360有这样的功能呢

网友:
是CPU的问题  换个CPU把 就不会那么汤了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块, 差不多故障,不知是这是也是这个原因.

网友:
把CPU盖子撬开,重新涂好硅脂,然后用704硅胶粘好,过一天再上机用

网友:
涂上硅胶,加个好一点的CPU风扇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方法也不要试了,用360确定是哪个问题换哪个,你用其它的方法去做,只会做坏你的名声,不信走着瞧。我就 ...

确实,说的很中肯。

网友:
是超频了吧?换大散热器就可以解决啊,这个还能怎么解决。。

网友:
把CPU堑高些然后在夺风扇就行了

网友:
加硅胶 上好的风扇

网友:
换CPU或者弄个强点的风扇呗

网友:
降压、降频

网友:
买几个好点风扇80以上的装上去就不会死了

网友:
垫角的我试过,用处不大

网友:
好的风扇加硅脂

网友:
垫角 加硅脂 换风扇的方法都试过了 基本无效! 学习大侠拆CPU外壳的方法 失败,外壳太难拆 强拆开后 把CPU弄坏了 郁闷。

网友:
看看CPU是不是有裂缝了

网友:
我这样做都没有成功,试了十多片,用几天就挂了,没有办法,只有在网上淘70元左右的4800+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