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FZ15 装显卡驱动就黑屏

楼主(2012-10-12):
SONY VGN-FZ15 装上显卡驱动进系统屏幕就黑屏,可外接可以。进PE不装显卡驱动一切都正常。显卡是g86-631-a2的,加焊过显卡,无果。换了显卡也问题同样。寻求大家的帮助不知道到底是哪的问题了。更让我蛋疼的是第一次加焊显卡竟然焊了不开机了,不过内存,后来更换北桥又亮机。把我给拆腾死了。现在还是装驱动就黑屏,外接显示器可以。请遇到过类似问题的支支招。

网友:
没人遇到过吗?

网友:
自己顶一下,请遇到的帮忙指教一下。

网友A:
好好看看是不是掉件了。

网友B:
   驱动不对吧 ,去官方下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好看看是不是掉件了。

没同样的板怎么看有没有掉件哦,进过烤箱,上过两次机台哪看的出痕迹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驱动不对吧 ,去官方下个

驱动不对的话人家用的好好的又没重装系统又没怎么的,突然这样的啊。  真是修的蛋疼,加焊个显卡竟然北桥会挂。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驱动不对吧 ,去官方下个

驱动不对,但外接很正常啊。真是怪问题。

网友C:
系统问题,,你是不是装XP

网友D:
可以XP  WIN7都试下 感觉是软件问题~

网友:
你到安全模式下把你装的显卡驱动卸载掉,然后再进系统看还能不能进去,,如果能进去的话肯定是你装的显卡驱动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系统问题,,你是不是装XP

是啊,装的是XP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XP  WIN7都试下 感觉是软件问题~

嗯,今天上班了装个WIN7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