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维修液晶显示器:开机屏幕亮一下就黑屏

楼主(2012-10-12):
(无正文)

网友A:
查查灯管和高压板

网友:
前两天刚解决,三星913nwplus   问题和你说的一样。请注意连接上信号线后闪的那下有图像没。有就直接更换高压电源板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查灯管和高压板

如何查,能否详细点!

网友B:
现代的机器z201的,要留意主板。这主板爱坏,也有灯条坏差不多。只要排除了就换

网友:
好,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代的机器z201的,要留意主板。这主板爱坏,也有灯条坏差不多。只要排除了就换

这机器开机图像闪一下就没了,电源指示灯会闪,你知道是啥意识吗?

网友(2017-08-22):
问题一毛一样 换个屏故障依旧 高压也改了 然并卵 没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