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H82801GB能用NH82801GBM代换吗

楼主(2012-10-12):
本人是个新手,有一块华硕主板南桥NH82801GB坏了,手上有一个NH82801GBM的芯片,请问一下各位大哥这能换吗?
芯片功能是一样的吗?

网友:
要不你就换个试试,这样就有答案了!呵呵   问问饼哥啊,他应该知道的。

网友:
GBM,M代表MOBILE,属于笔记本芯片组南桥,不能代换。

网友:
我都换同型号的

网友(2012-11-29):
不是吧!我代换过的!
好像只是不认硬盘!

网友(2014-02-24):
可以开机。可以亮,可以修改外围供电识别硬盘,但是。很快就挂!

网友(2015-03-08):
不能代换,我也想换一个笔记本上用GBM的南桥到一体机主板。

网友(2015-04-17):
看来是不能代换,要是可以的话就不用区分了。

网友(2015-09-17):
不是客服的机子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2016-03-04):
要的时候南桥太难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