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灯管还是暗屏 型号FP537S 明基

楼主(2012-10-12):
今天维修一台明基显示器 什么都是好好的 就是有点暗 拆开 !!!! 板子是好的 灯管也是好的
于是想换了灯管应该会很亮 想错了 最后打开显示器调了下亮度调节 亮度达到一百 对比度是0 调好对比度 OK
暗屏

网友:
那到底是修好了还是没修好啊?

网友A:
是不是之前就是亮度没调节上去。。

网友:
呵呵 先软后硬嘛

网友:
呵呵,主要还是楼主不够细心啊

网友:
调一下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的,要把按键都换掉才行的

网友:
当然解决了啊 不然说什么OK

网友:
谁说调下不能解决问题 按键都是新换的

网友:
是一开始就没调好的原因

网友:
这不没事找事吗

网友:
呵呵,就当练手了,换换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