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师解答AMD时序问题 和INTER。,

楼主(2012-10-12):
被我移出来的PWRgd 是什么。?是VRM发出的吗?但是看介绍说 CPU-VLD是说CPU电压正常。

还有我想问问,
INTER假负载的PWRGD 是指的是什么。是南桥发出的那个还是VRM本身的。
是不是INTER上假负载测不出来复位信号,只能上真CPU希望大师一一解答

网友:
VLD是CPU发给VRM电压信息 PWRGD 是上电时 5V 3.3V 12V正常后灰线送出PWRGD给 I/O后SB 来转发 在产生后面的时序 ~CPU上的PWRGD是全部供电CLK正常后NB发给CPU的电源好信号 一般不装CPU都没有复位 哈哈 大家研究研究 俺QQ549106648

网友:
PWRGD是电源好信号,是供电正常之后才发出的,是用来开启下一个芯片工作的条件之一,也就是说这个PWRGD信号是用来开启时钟的信号,CPU假负载上可以测到复位信号,标的有,intel上的假负载的PWRGD信号我有点迷糊

网友:
移出来的那个PWRGD是电源输出各路供电正常后延时发出的PWOK一般经IO转换后由IO发给南桥,CPU_VLD,也就是INTEL 中的VRM_PWRGD,是CPU供电正常后,电源管理芯片出给南桥的另一个PG信号,假负载中的PG,3楼说的不对,这个PG是南桥得到上面的两个PG信号后,发给CPU通知CPU各芯片供电已正常,CPURST才是北桥得到南桥发来的复位后,延时发给CPU的复位,至于上假负载测不到PG电压,一般是上假负载时CPU供电出不来南桥得不到两个PG,当然不会发PG给CPU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恩恩    同意同意

网友A:
谢谢大师 ,让你这么一讲就明白了。,最近买了假负载 不明白,那这么说?假负载的复位和PG。没什么作用咯?既然PG都测不出来,复位也就无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师 ,让你这么一讲就明白了。,最近买了假负载 不明白,那这么说?假负载的复位和PG。没什么作用咯 ...

775的大部份不上真U不出供电,AM2的我几乎没碰过都是假负载不可以测到的,AMD的时钟在假负载上测不到,要在耦合电容不靠CPU的一端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