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R43板层断线不触发修复一例

楼主(2012-10-12):
板号:广达  ES2Q
      同行送过来的机器,开始以为是小问题,准备秒杀了给他带走的,悲剧的拖了3天
      拆开主板插电待机0.017A,3VPCU和5VPCU都有了,但按开关没跳变,确认开关是好的,随后打开图纸,开关到EC也是通的,插电按开关NBSWON#有跳变,DNBSWON#1无电压,也无反应,随后发现了这个机器的时序图,发现按开关后会出S5_ON,

于是量120脚,按开关还是没有电压出来,确认是EC的条件不满足,于是就量EC的供电,ACIN,RST#,两个时钟都正常,奶奶的,

于是直接刷BIOS,还是没用,雅蠛蝶!换EC了,IT8512-DXA没有,用IT8512-JXD代替,上电待机就0.23,又换了一个还是不行,只好订芯片了,换了个IT8512-DXT的,待机还是0.017A,看来不是EC的问题,在这里纠结了很久,最后鬼使神差的假设BIOS到EC断线,一量不得了,BIOS的第6脚到EC的105脚断了,貌似还是板层断线,

飞完线,待机变成0.012A,按开关可以触发了,激动啊!
有图有真相,不知道能不能看清我飞的线啊

网友A:
我看见了皇帝的新装!

网友B:
实地出来的。理论也扎实。。。加油。。。。有机会我也要去基地深造一下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见了皇帝的新装!

主板的图是NEW IPAD拍的,传上来我的飞线好像真的看不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地出来的。理论也扎实。。。加油。。。。有机会我也要去基地深造一下子

实地出来的很多,能做主板维修的却真的不多,总结原因还是脑力劳动累人,工资不高

网友C:
这么重要的地方怎么没早点去测一下呢呵呵

网友D:
是呀,这个问题可以秒杀啊

网友:
~认谁都找不到楼主非的线

网友:
还是要按时序一步一步查,还要加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重要的地方怎么没早点去测一下呢呵呵

平时修主板,您总是会测断线么!我修过不少笔记本,断线的很少修到,这个方法真是不常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呀,这个问题可以秒杀啊

修这个机器中间还有个小插曲,这个机器第2天下午我送给朋友修了一下,他以前在上海的广达厂里工作过,对外一直称自己是工厂级维修,第二天他说不好修,电压都有了,又还给我,我是出于客户对我的信任,才硬着头皮硬撑修出来的

网友:
支持下老同学,写的满不错的,就是我不懂啊

网友:
他那样也算工厂维修?  是不是忽悠你呢?

网友:
写得不错啊,有图有文,支持一下楼主,学习了。。。。。。。

网友:
是啊,这种问题还搞那么复杂,你的朋友怕是忽悠你哦,小哥,呵呵呵呵

网友:
bios是个重点呀~!

网友:
哈哈,强势围观,吸收经验了

网友:
基地培训的,堪比拉登基地一样牛!

网友:
断线有点不好查

网友:
这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网友:
怎么,看了那么多都是有关触发的故障。就没有不跑码的啊。

网友:
“拆开主板插电待机0.017A....飞完线,待机变成0.012A,按开关可以触发了"
楼主辛苦啦!
有个问题请教:这修好前后少了的0.005A电流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在哪里消耗了?

网友:
丢你个嗨!一个简单的问题复杂化。秒杀性问题。EC 6大条件都搞不明白!就换芯片!那要是EC发RSMRST,和PWRBTON.而南桥不发SLP信号。你岂不是要换南桥?一点技术含量都木有!来个改电路????的会不会啊?

网友:
不触发,重点查EC,南桥。开关的工作条件。这个维修时最基础的。会看图纸的应该没问题、
难道我已经不是小小菜鸟了?
但是。对于高手来说、我还会个菜鸟。

网友: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像你这样的技术

网友:
谁给截图卡的迅维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