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断开3V 5V其中一路负载 3v5v正常输出

楼主(2012-10-12):
今天遇到一个怪问题。HP520主板  板号LA-3491P  通电一瞬间待机3V 5V有电压。等一下就没有了,测量PU4  MAX8734A的工作条件正常,该换的都换了,就是不输出3V 5V。但是只要断开3V 5V的其中一路后续都可以输出3V 5V待机。但是后面没有短路的地方。希望知道的说一下呢?

网友:
有没有示波器,有的话看一下3V 5V的波形
上次我就让电容给害得不浅

网友:
这个真没有

网友:
是啊。。电容性能不良的挺多的

网友A:
这个嘛,把 PU4换了,3/5V的上下管,滤波电容都换一遍,IC可以用max1999代换。

网友:
   应该是电容不良,或升压电容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嘛,把 PU4换了,3/5V的上下管,滤波电容都换一遍,IC可以用max1999代换。

你遇到这种故障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