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901A1-P02屏兰光白屏无显示???

楼主(2012-10-12):
现维修一台联想19寸,屏型号为M190A1-P02,屏兰光白屏无显示???已经确定是屏的问题。用通用板点过是屏的问题。屏上的电压如下:V5V11:5.1V ;VCC1:3.3V;VGH1:25V;VGL:-6.9V;VGHP1:25V;GYOFF:3.3V;WP1:3V;SDA2:3.3V;SDA1:3.3V;VREF1:12V;RPS1:1.8V;RPG1:11.8V。屏上的主控芯片,升压芯片,存储芯片都换过故障现象还是一样。求高人指教???

网友:
白屏一般都是屏幕供电问题,屏幕供电没问题的话,基本上不用修了吧

网友:
主要查2级驱动 3级驱动就算查出来也没法修 那些都是玻璃IC的

网友:
明明是飞利浦的嘛,怎么说是联想的呢

网友:
T CON  维修  真正的高手是不说话的

网友:
现象和这个飞利浦的现象是一样的。换了屏上的存储器后还好了一会用了几个小时,又成原样子了,后来又换过主控ICCM2907,升压芯片也换了,那个可调电阻也换过,因为手头有一个同样的逻辑板,是屏碎了,逻辑板完全一样,真不知是什么玩意儿坏了,请大侠支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