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K42JP 4M BIOS

楼主(2012-10-12):
华硕机器,机器接手时电流跑1.5 1.6左右摆动,刷BIOS后有时可以亮机有时不亮。亮机是风扇狂转,进PE CPU温度打90度。求这个机型的正确BIOS

网友:
哥们这机器刷BIOS没有用的,通病的,你换个I5的CPU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本来就是I5的CPU啊?

那你先换个CPU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