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板子之拿到坏板子之后

楼主(2012-10-12):
遇到送来的坏板子  首先查供电3V  5V  9V 12V ,再查重点关键电路  : 目测有无电容鼓包 漏液,手感触摸是否发烫 列如NB SB I\O  ,最后仔细排查元器件是否击穿烧坏  列如场管 稳压管,更换元器件(更换一致原则)

网友:
这是个干家,话少但句句都是实战所得,要是有理论,事半功倍,上迅维进修下应该不错

网友:
修这东西都是那三把苦

网友:
差不多是这样

网友:
我基本也是这几板斧

网友:
其实大家都一样

网友:
都一样的!hehe

网友:
言简意赅,总结的不错

网友:
   还得学习信号传输才行

网友:
维修先目测有无原件有问题,无问题了,查MOS管与无短路,无电路上电查电压是否正常,正常了,就查信号问题了

网友:
呵呵!楼主这是程咬金的三把斧啊!武艺不凡呀!

网友:
还能怎样,简单思路

网友:
基本上就这几招

网友:
思路几乎一致

网友(2013-01-13):
测电压不知道从哪里测起

网友:
准备开始学习修板,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