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液晶驱动板的通病

楼主(2012-10-12):
版号好像是715G2681-1-4 ,大家遇到像这种板的,不接信号线显示正常(无信号),接信号线也显示无信号。还有偏色的,只要把圈的两个原件拆掉就ok了,

网友(点评):
你这个版号都根本不对,715G2681的完全一样吗?

网友:
下次就知道了。。。谢了

网友:
我晕,早点发这贴啊,我秀费一款这样的板子,死都没有修好,换了新的,要是带上图就好了,至少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拆掉不装会重影的

网友:
是AOC的牌子的吗

网友:
保护二极管,防止热插拔带来电能冲击损坏芯片

网友:
这一个,我一般在DVI接口哪边拆两个6脚芯片
过来VGA就OK啦,

网友:
这个我在显示卡上也修过,我把DVI接口那个移到VGA这OK了

网友:
看来下次显示无信号要看6脚芯片坏没啊
谢谢 学习了

网友:
多谢,下次知道如何处理了 呵呵 谢谢楼主

网友:
是不是飞利浦的 驱动板 前几天修过一个 好无语 换了一块新的!

网友:
这个6个脚的,应该和加在主板USB接口的元件一样,应该是起保护作用的,但是不知道是经常静电电流过大,还是为什么,这个保护作用的元件经常换,导致被保护的接口也无法使用。

网友(点评):
~~是否有高手做一解答呢???

网友:
楼主  这只是一款的吧  其他的好像也有三只脚的

网友:
大哥如果你说下显示器的牌子会更加好点。

网友:
不错,学习了,前段时间遇到过一个飞利浦液晶也是同样 故障,结果测出来是V GA旁边8个电阻坏了

网友:
起保护用的

网友:
好办法 这个以后可以少走很多弯路了!

网友:
谢谢了,下次碰到好修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上来就换的 。

网友:
最好还是换上,不然带点插拔VGA先损坏驱动板的几率会高一点

网友:
碰到过一样的,换板了

网友:
这个很有用,下次遇到注意一下

网友:
好, 正好用到 ,

网友:
直接告诉大家 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显示器就最好了

网友:
那个是保护原件,坏的非常多!

网友:
能说下原理吗?

网友A:
这两个好像没什么用的吧
痴迷无限
用倒是有用,但是拆了也没关系,是保护用的,所以坏了的话又没得换就可以拆掉不装,一样可以用,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好像没什么用的吧
用倒是有用,但是拆了也没关系,是保护用的,所以坏了的话又没得换就可以拆掉不装,一样可以用,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很多的

网友:
还带个蜂鸣喇叭 是联想的吗

网友:
不认真看,还真看不出图片那个元件是“圈”过的。

网友:
恩,遇到这样的情况,通常都是直接去掉那几个二极管

网友:
保护的 拆掉即可

网友:
学习了!下次碰到就可以用上了!谢谢分享!

网友:
直接去掉,不用装新的吗?

网友:
楼主你没有注意测试VGA口的13PIN和14PIN 的对地阻值吧。这样会更准确快速的判断问题。

网友:
学习了 下次我就不用换板了!!!

网友:
看来每天都泡在这里,能发现好多这样实践性的经验啊!不过还是弄好基础的好

网友:
这个遇到过,却是这两个管子容易坏

网友:
学习了一个新的办法 。

网友:
遇到会少走很多弯路,楼主给力。

网友:
好啊,这样的问题很难分析呀

网友:
请教下这是什么液晶显示器!

网友:
就是保护的 拆掉不装没事 因为显卡上也有保护的

网友:
碰高过一台三星的也是这样的问题。接信号线不显示。也是这个管子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