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60自动待机怎么回事

楼主(2012-10-12):
开机进系统十几分钟,就自动待机了。再开一会 又待机 重启进系统白屏。风扇开机的时候转动 好像没有风吹出来 是不是散热不好,怎么解决请教老师指点

网友:
按你所说的,风扇没有风吹出来,不排除散热不好导致的过热保护,先把风扇拔掉,用家里用的台扇吹看看还会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如果故障没有重现,故障就确定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啊

网友:
    也可能是系统问题

网友:
散热的可能性比较大。要先排除。

网友:
谢谢各位!散热问题 ,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