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2012-10-12):
这个电路时什么作用,感谢详述

网友:
3V5VPOK发到MOS管第二脚。导通下面一管子。。拉低第五脚(也就是上面一管子G极)让PM_RSMRST#维持在高阻态。。。(在这里没有完整的图纸,只能这样说)

网友:
3V5VPOK发到MOS管第二脚。导通下面一管子。。拉低第五脚(也就是上面一管子G极)让RSMRST#—KBC维持在高阻态。。。(在这里没有完整的图纸,只能这样说)

网友:
这个应该是rsmrst#_kbc复位的吧。当PIN2 3V_5V_POK为低电平时,PIN3 rsmrst#_kbc也是低电平复位状态;当PIN2 3V_5V_POK为高电平时,芯片PIN6和PIN1导通从而拉低了3D3V_AUC_S5,PIN5电压被拉低后使用PIN PIN4截止,rsmrst#_kbc退出复位状态。个人见解

网友:
雙MOS N溝管子。2腳高電平,為3V、5V好信號,1、6腳導通後對地,5腳控制極被拉低,3腳RSMRST#KBC保持高電平

网友:
新手过来,向各位大侠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