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HP大头带检测针的电源头直接往可调电源上插的呀。 ...
有没有HP大头带检测针的电源头直接往可调电源上插的呀。。。。

楼主(2012-10-12):
HP大头的这些机器拿到手里没思路了。不能接可调电源...。如果供电时钟复位都有了就只有靠感觉。哪里不爽的搞哪里吗?????......
电源

网友:
,买一个带充电头的不就可以了嘛,也就几块钱的事。
同意楼主:
3.0
jinlinjia
同意楼主:

网友:
刚接触维修不久吗 有这种专用头子的

网友:
HP的,DELL的都有的,我就在基地淘宝上买的

网友:
高手都是从图纸上找信号,然后从板子上测,那得对时序相当了解,我是做不到

网友:
20元可以买30个电源头,什么型号都有的。在维修配件店都有卖的

网友:
买转换头呀,HP,DELL专用的

网友:
我在二个修电脑的店里待过。都没有HP大头的头子....我就还以为这种头子没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