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不带负载通电有尖啸声

楼主(2012-10-12):
通电有尖啸声,断电后还能持续几秒钟,测的两个大电容总输出330V,测单个电容时压差大约4伏,两个电容中间的电阻拆下测没有问题,又测量绿线和紫线输出大约都是1V多的样子,各位高手高手给指点一二啊!

网友:
肯定是副电部分问题。紫绿线1V肯定不正常。。查一下输出滤波电容,tl431.光耦

网友:
负载有短路,

网友:
打错应该是后级有短路。

网友:
      应该是输出部分有短路

网友:
辅助电源的12V的滤波电容性能?(47uF/50V)以及功率管基极的小电解性能(4.7~10uF/50V)?

网友:
副电源部分后级有短路,先检查修好副电源再搞其它

网友:
有时候查了半天查不出来,就把电容都换了,整整大半天,还是响!感觉自己有点不值得

网友:
响,可能是有的场管漏电,换几个看看。

网友:
9楼正解,楼主试试。最讨厌误导新人的,9楼以上怎么想的

网友:
输出部分短路了吧!

网友:
应该是漏电吧。或是供电不稳定

网友:
电压输出不对,紫是5V,应该是副电源出了问题

网友:
振荡电路的反锯脚可能有问题!

网友:
副电源部分后级有短路, 查副电源滤波电容﹑431﹑光耦及其相关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