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东芝A300 0待机.txt

楼主(2012-10-12):
TDD的,一不小心,费了一天的劲。从早上9点到晚上9点半。
客户送修,看了一下,用可调电源接了一下,0待机。报价,留完电话,人走了。因为自己修笔记本是自学,没什么大能耐,只能凭着自己从网上查,看资料,现在就一个新手水平。所以所说的话,莫笑,谢谢。
把本本拆完后,从把电源接好,0待机。查了一下保险19V,OK,保险没坏,看了一下叫BQ24721C,上网查了一下,这个芯片的资料,自己查了一下脚,1脚没有3.3,于是从好的本本板子拆了一个BQ24721C,把它俩互换了一下,发现好的本本还是好使,这个本本还是没待机,把板子翻了过来,看见了一个NEC大电容,上次修了一个这样的,但那个本本电容是坏了,但是待机是有的啊,也不知道当时是怎么想的,把CPU拆下来了,又接上电,这时电流0.01,但是保护了,达,达,一秒响一下,又装上CPU,不响了,但又是0待机了,又拆下来,仔细的听了听,响声不仅可调电源那边响,主板这也响,到处听,发现就是这个NEC大电容响,心想不错,就是它!中午回家吃饭去咯。下午来了,找了一些电容,但是我这店小,台式的主板倒是一堆一堆的,本本的主板不到10块,从这里找了找,没有6个一样的,只能找几个不一样的用了,装好后,没上U,插上电,0.01待机,然后跳到0.18,然后0.断电后,查了一下,原来6个电容,其中一个坏了,把这个拆掉,心想可能是这个电容不行了吧,又插上电,老样子,又坏一个,心里想,可以这个电流不够吧,又插上电,啪!!马上断电,一看,电容烧了一个洞,得,不能再插电了。找了一个台式机的电容,装上了,还是0.01保护,达达的响,又找了6个小电容,也是台式的,想是不是电流不够,6个分流?试试,0待机!!各种试,各试折腾!这个BQ24721C的1脚就是没有3.3天黑了也没弄出来个什么样!!!电容击穿?会不会把MOS管CPU供电的也击穿了呢?一查,如然,一只已击穿,高兴换上后,这次急了,从好本上临时拆了6个220电容并上了,待机0.01,好啦!哈哈,一瞬时,又0了!我C,不带这么玩的吧,晚饭还没吃呢!!!于是又把CPU的MOS全换了,还是一样,这次连刚插电的0.01都没了!疯了!唉~~~自己都失落的快崩溃了!双眼无心的在主板上乱看,插上电,用表在主板上乱查,也没什么思路,也没什么思想,查着查着19V保险的地方怎么变成1.9V了????保险左边右边都是1.9??把连接线从主板上拿下来,量了一下,没问题啊,再插上,怎么还是1.9V,把可调电源关了又开开,还是一样。用表量了一下可调电源接线的地方19V,到主板这边1.9V,*脏话*,邪啦!!邪啦!!我用线从可调电源引到主板上,焊上了,这回有19V了,一看待机0.01,呆了一会,没变,量了一下开关,OK,点了一下,动了!!!电流1.08,没敢多点,没装风扇,电池插上0.88,正常了。到这,我把目光转向了我的插头,又瞅了瞅本本的插座,嗯!自己点了点头,插头有点大,大了一小圈,从插头中找了一个紧的插头接到可调电源上,再把连接线插好,量了一下,19V有了。开机,也正常了!

总结,自己认为这个本本的原故障就是因为NEC大电容损坏,至不开机的,电池应该可以开的,但是客户一定是用到没电了,不能用了才来送修的,所以当时开不了机。0待机,是因为我插头的事。以上总结是自己的看法。非常希望您有什么看法,来回复我这个菜鸟一下,谢谢您。
菜鸟是够菜的了,自学的。所以理论,测试点,还在一步步的学习。还是开篇的那句,我是新手,莫笑。
22:18 2012-10-12

网友:
补充一下,这个机器的灰,散热器的地方,满满的,装壳的时候才发现,不知这个会不会有引发别的病因思路。

网友:
nec大电容也是通病

网友(2012-11-11):
我也遇到你这个问题了,之前的故障现象和你的一模一样,待机000,换330电容,换上电容就击穿,最后一量CPU供电电感上竟然19V,震惊了,到现在还没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