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通用高压板。上面没写多少V的我该加多少V的电呀....

楼主(2012-10-12):
随便加。加个13V  3V   3V   地......通电一闪就灭....    一般通用高压板有几种规格呀。

网友:
一般电压都很宽的,你把调整去掉看看!!

网友:
     一般5--20V都可以

网友:
我用的高压条上面写着12V

网友:
一般你看看高压板12V电源电路上的电容是耐压多少伏。不要超过就行了。

网友:
通用的是9到24看你的主板给高压条输出是多少

网友:
慢慢跳上去吧

网友:
一般高压板是12V , 有些宽电压的, 多数都会标上, 作为卖点。  没标的, 还是接12V放心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