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亮一下就灭,测灯管都发亮,怎么办

楼主(2012-10-12):
显示器量一下就灭,测灯管都发亮,怎么办

灯管我都测试过了,都亮 ,电流差不多都一样,难道是驱动板的问题吗!

网友:
.......那就肯定是高压板的问题了啊!

网友:
电源,高压板都有可能的。用台式机的电源的5V,12V代替看看。

网友:
恩 得试试  把电源板拆去 ,然后飞线到驱动板上  加12v  5v

网友:
高压板问题

网友:
按个高压板试试灯管你都试过了

网友:
    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高壓板故障

网友:
高压板的MOS管换个试试

网友:
这个要查查电源板 和高压板了   朋友 你也才学习显示器维修的吧

网友:
也有可能误保护 X冠的板容易这样

网友:
这种情况多数是高压板的问题,还不行就查查电源了

网友:
换高压板,可以找个高压条飞线过去!

网友:
一般是高压板问题,也要考虑高压供电电容爆浆啊~~

网友:
外接自己的灯看还灭不?

网友:
也有可能是驱动板的问题,本人修到一个微软之星的就是这种现象,不定时黑屏,最后确定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改个高压吧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个, 是品牌机的,电路都没看懂,郁闷!

网友:
虽说测试灯管没问题,但是要是长时间将灯管插在显示器的高压板上,即使你改了高压板,也会过了两三天就又出现同样的故障。有些是灯管不那么明显的损坏的。这是本人的一些维修心得

网友:
有些还会是驱动板的问题引起的,这个就比较难排除。只能排除高压板、灯管之后才确定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换个高压条试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有没有信号啊LZ,

网友:
也有可能是按键

网友:
换灯管不好搞啊

网友:
先换几个正常好灯管看看正常不!再说吧!

网友:
高压板的问题,换它

网友:
高压板啊  楼主

网友:
先改下高压板试试就知道了啊

网友:
电源供电不足或高压板问题。

网友:
看看是不是高压板的问题呢。。

网友A:
头两天修了台长城17液晶显示器,和楼主一样故障,因从未换过灯管,心里没底,所以先用小口两灯条子分别试上下两组灯管,都能常亮,怀疑是高压版问题。随后用四灯条子代原机高压板,没想还是一亮就灭,最后还是把灯管拆下,原来有一个灯管一端脱焊,焊后故障排除。不知朋友们有什么好的方法在不拆灯管的情况下能判断出哪组灯管的好坏。

网友:
肯定是高压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头两天修了台长城17液晶显示器,和楼主一样故障,因从未换过灯管,心里没底,所以先用小口两灯条子分别试上 ...

你单独外接好灯管  一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加快高压板嘛

网友:
灯管没有问题的情况下,换高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