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PK8400e+电源板最简单的修复

楼主(2012-10-12):
刚卖出去的二手打印机,没几天就回来了,不加电

果断拆电源板

电源板没有什么烧损的原件,不看线路,店里老大只凭经验修,这板一般电容坏的比较多,一个是400v的大电容,还有中间的两个小电容容易坏,不过注意的是,那个鸡蛋大小的电容坏了用万用表不好测出,冲放电很正常的,一般坏了的话就会吱吱的响

网友:
电容漏电怎么查呀。。。。。。

网友:
8400好东西啊,经手不只几十台了

网友A:
唉!惭愧啊!在下还从未接触过打印机呢!楼主一看就是维修打印机的高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唉!惭愧啊!在下还从未接触过打印机呢!楼主一看就是维修打印机的高手啊!

啥高手啊。小白

网友:
哈哈都 是小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