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 待机偏高维修一例(有蹊跷)

楼主(2012-10-12):
   其实问题是是很简单的,但有一个地方让我差一点报废主板,还好后来注意到了。。。所以请大家都要注意。。。

主板插上电源就有0.3几的电流,很明显是待机偏高有地方短路了。。用手摸了一下南桥比较热,断开电再打一下3 5V阻抗,
都是为2左右。。很明显是短路了再加上南桥比较热,直接更南桥。。

    待机0.02A  再测3和5V都出来了,待机正常,然后触发,到1.6左右-----掉回0.33------再掉0.10 ---

  触发时打了一下SPD也有一次的波形,说明CPU也工作了,那怎么会掉电呢。。当掉到0。10时,我发现待机芯片超级烫手。。

麻烦了,怎么出现这种故障。会不会待机芯片有问题,手上又没有这种芯片换,但是不触发时,待机状态下,3V 5V非常正常喔。
那说明待机芯片是好的。。怎么会发烫呢。。不明白。。。。

后来试一下不插内存试一下看看会不会掉电,结果发现不掉电。。一直保持在1.5左右,SPD也打了也有一次。。。

这样的话应该证明待机芯片是好的。。。。。。会不会是到显卡那一块就掉电呢还在思考当中。。。。

心想用电池试一下看看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出现。。。结果一试没有这种情况发现,还可以正常亮机显示出来。。。

哇。。。。。。。用电池很正常,马上用原装电源试一下,,一试结果一切正常。。。

重点在于用可调电源出现这种情况很难让人去判断啊。。。。。。

有见过这样的问题,不仿用原装电源试一下。。。。。

网友:
对吗,不用原装的也不能待机发烫啊

网友A:
DELL 没有检测的吧   原装不原装没区别  反正都是电压

网友:
现在有那种DELL带检测功能的接口可以给电池充电,用在可调电源上也非常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LL 没有检测的吧   原装不原装没区别  反正都是电压

反正这个是我修这个板子出现这种情况,如果我不是用原装电源试一下,这个板子有可能我会修报废了。。

网友:
他不是插上就发烫的。。。是开机后,掉电掉到0.10时,,待机芯片就会发烫的。。。
这个我也不知道原因。。。反正我是试出来的。

网友:
学无止境,什么问题都会出现

网友:
哈哈 学习了,现在板子的故障千奇百怪了,小心仔细一点总是好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啊。呵呵,有时候一些机器没法解释。

网友:
只能说你的电源没有调好!电流上不去!

网友:
dell hp的机子最好用原装电源试试

网友:
那是不是你可调电源有问题?

网友:
写有保护的么

网友B:
不插内存时,电流保持在1.5A不掉电。
这个时候,待机芯片还烫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插内存时,电流保持在1.5A不掉电。
这个时候,待机芯片还烫手吗?

这个时候,待机芯片不会发烫。。。。。

网友C:
  DELL不上内存会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DELL不上内存会掉吧?

其他机型我不知道,但是我这个机型不插内存是不会掉电的。。。

网友:
有些机子是这样,非要原装电源,

网友:
受教了,第一次听见这种故障 。。   楼主,牛。。

网友:
会不会是楼主的可调电源没有调到主板所设定的电压,电流不够所以导致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