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三星s19A330的显示器切换分辨率就类似于干扰的横线 花屏

楼主(2012-10-12):
今天收到了一台三星s19A330的显示器  一切换分辨率就出现类似于干扰的横线 花屏请各位高手指点下拜托了

网友:
在设置按钮里调一下 清晰 试一下

网友:
好的明天上班试一试 非常感谢wzbsmail的回复

网友:
换根数据线试一下,还有就是把里面的屏线重新插一下。。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我前两天也碰到了一台和你的差不多,换了屏线也不行,最后拖焊一下接口就好了。

网友:
叶记您好谢谢热心回复 你的也是三星19a330的吗 ?

网友:
出结果了 是屏幕坏了 我都试了 换排线 驱动板。。。都不行最后我打开了一台新显示器 用这个旧驱动板一式没问题显示正常 哎 希望大家遇到类似问题 能有所帮助

网友(2013-03-07):
肯定的告诉你是屏坏了;而且我现在还没有找到维修的方法

网友:
这些写都是大家的经验,一般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2013-11-25):
你好,你的三星s19a330bw花的的问题找到维修方法了没。我这也有几台。方便的的话交流一下。QQ314103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