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已经解决

楼主(2012-10-12):
大快人心。参考各位的方法。今天晚上在家试了试。打通电解电容插孔已经解决。首先用的是烙铁在主板背面加热,针头在主板另一面,慢慢用力捅,也可以打通。因为一只手拿着针头一只手拿着烙铁加热,还要把主板立起来,做起来很不方便。于是又试另一种方法,把热风焊台温度调到450度,用最小的风嘴离主板很近在主板背面吹,看锡要化了,直接用针头从主板反面向正面捅,很容易就打通了,比用烙铁加针头快多了。就是用这种方法正极的插孔要加热时间长一些。

网友:
小心里面的线圈/。。。。。。。。。

网友:
450度那!小心吹出其它毛病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提醒。那地方的绕圈?

主板是四层板,中间还有两层线路,当心把过孔里面的铜箔弄断了那就麻烦了,还是用风枪直接吹比较好。

网友:
这打得是什么啊?看得糊涂。。。 电解电容的两个孔?有必要那么麻烦or还是麻烦?

网友:
唉,楼主呀,这个方法很多年前大家就在用了,你仔细看看以前的帖子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很久很久以前就知道了,没必要写出来了

网友:
不管怎样,我已经做好了。

网友:
用细扫帚10多年透孔的打酱油路过

网友:
还60W的罗铁就行了,你这么搞太麻烦

网友:
再说了,不用吸锡器,直接把电容换上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