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联想15寸,简直坑爹的设计!

楼主(2012-10-12):
写出来,发牢骚一下,多谢耐心看的了!

今天收到一台联想15寸的液晶,电源指示灯闪烁,黑屏!看现象,猜测5V的电路电容爆了,心里暗喜!
拆机,去掉2只耳朵,取下脖子(脖子很粗,超大,220V插在脖子上的,有一条插头接到机身上去),拆开后盖,这些都没遇到啥难度。打开电路板的铁盖子,发现只有驱动板和高压板,顿时醒悟,电源部分在脖子上!
最坑爹的就是拆电源板了,去掉脖子的底座,那个脖子旋转的座,就不知道如何拆了,研究了很久,也尝试过暴力,都没成。一帮人一起研究后才发现有5个卡扣,分布在2个不通的地方。又拆了N个螺丝后,才把粗大的脖子分开了,看到了电路板!
果然看到了电源板电容爆了4个,不过他们都藏在一个散热片底下,不去掉散热片是换不成的。发现那个散热片是一大片一体的,覆盖了整个电源板,四只脚焊在PCB板子上!去掉4只脚的焊锡,发现还是拆不下来!再仔细研究,发现有个夹子和开关管夹一起了,去掉,还是不动!又发现,居然锁死在5V和12V的2组整流三极管上,而螺丝正好和变压器拥挤在一起,根本不可能拆下!都要放弃了,后来发现诀窍:把2个整流的三极管也焊下来,跟随整个大散热片一起摘下来!

牢骚发完了,换几个电容,还真折腾啊!不过总算修好了!

网友:
我记得.第.一次.......拆机...的时候.....也搞了很久...后来轻松多了......

网友:
第一次遇到的机器就这样 拆多了就好了

网友:
前几天刚修过一台联想15的,也是电源指示灯闪烁,屏不亮,果断拆下它的脖子,发现400V120UF已经鼓包,用100UF电容换后搞定。

网友:
拆这个电容不难,想偷懒把新电容焊在反面,反正有空间,不过发现很多这破板换完电容也耐不了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