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53 显卡通病

楼主(2012-10-12):
接了一台三星R453的本本,加电电流上到1。67 ,看像是显卡的问题,些显卡型号是216-0707011,以前修过此型号的本本,加焊一下OK 收了100RMB
显卡
通病
三星

网友:
技术含量有点低

网友:
不过一个很容易返修吧。。

网友:
过几天还会出问题 , 呵呵 这方法不彻底 ,重新置球吧 。

网友:
过几天还会出问题 重新置球吧

网友:
才收一百啊 我上bga就150

网友:
同行啊,收这么便宜啊

网友:
同行太便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