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8不开机

楼主(2012-10-13):
今早来一客户拿来一海尔T68的机器,说是开不了机,我拔下电池,插稳压电源开机正常,他又拿出自己的适配器,我插上开机也正常,我跟他说可能主板有问题不稳定,他说现在好了不修了,就拿走了,没等2小时这朋友又回来了,说又开不了了,我一插稳压电源电流到0.6就断电,没办法只能留下来修了。
拆机取出主板,插稳压电源电流到0.6断电,量3V 5V 1.8V 0.9V 1.5V 1.05V 都有量到MAX8743边上的两个电感没有电压,cpu供电也没电压,知道华硕缺电压就会反复断电重启,这现象肯定是缺电压了,海尔是够恶心的,华硕代工的连个图纸都没有,找半天找个点位图,网上找了MAX8743的PDF,
量第4脚19V,9,21,22脚5V,3脚2V,13脚1V,看PDF3,9,13,22脚应该连一起的,但是看点位图好像这几个不是连一起的,看点位3脚应该是经过电阻连接到10脚的,13脚是连接一个电阻接地的,量第10脚的参考电压2V正常,量11,12脚电压3V也正常,5脚有1点几V,第19,25脚有5V电压,心想按道理应该发出电压了啊,把芯片换了也还是没用,对着点位图一点点量没发现断线,阻值也没发现值有特别异常的,按道理来说缺电压是最简单最好修的了,肯定自己有遗漏的地方,幸亏有各个引脚的中文定义说明,研究了一番,
感觉3,13两脚的说明和实际测量的值对不上,感觉应该两个电压值差不多,既然3脚通过电阻连接到10脚参考电压2V,那第13脚应该也差不多2V啊,但是实际测量只有1V,虽然也不太确定自己的想法对不对,把13脚电阻断开后干脆直接3到13脚飞线,
这两个脚都达到2V电压,本来抱着试试的态度,没想到上电还是反复断电,但是量MAX8743的两个电感电压居然出来了,再量CPU供电也有了,但是为什么断电呢,还有电压没出来???今天机器太多了,这个先放一边了,修了一下午,干了两个显卡,一个南桥,搞了两个没待机的,晚上终于忙完了才想起还一个狗日的海尔,拿过来量好久也没思路,头疼的一比,准备不修了都,突然摸到CPU供电的两个电感有点烫,但是不太明显,是不是CPU供电的问题呢???
干脆上电丢一边让他反复断电重启去,出去抽根烟,回来一抹CPU供电的电感,烫得一比了,赶紧断电量CPU供电1.2V,突然想起昨天修得华硕机器也是用的ISL6262的供电芯片发出的电压是1.5啊,上CPU才1.2V啊,但是这个海尔我没上CPU啊,想想吧CPU装上测CPU供电,日了,还是1.2V没变化,难道是供电芯片坏了,没时间多量,先把ISL6262换一个再说,换后测阻值正常后上电,电压到0.6V不掉电了,量CPU供电1.5V,还没来的及高兴,电流刷的跳到4.8,稳压电源咔嚓一声,CPU供电电容一阵青烟。。。。。。赶紧断电,一测CPU供电直接短路到0,娘的,把电感翘起,供电那端阻值正常,另一端短路,冷汗擦了一下,看来只是滤波电容少了,把电容换掉阻值正常了,想想为什么会烧呢,难道我换的ISL6262是坏的,干脆又拆了个6262换上,量阻值正常后上电,电流刷的跳到4.8,稳压电源咔嚓一声,CPU供电电容一阵青烟。。。。。。我干,*脏话*,我艹,我搞。。。。。。骂了一圈后心凉了一半,这次还是一样烧了两个滤波电容,换了值又正常了,MOS,芯片的引脚都打了一遍阻值都正常,要下班了,老子没时间在这胡扯蛋,直接乾坤大挪移,把6262,6个MOS管,4个滤波电容全部换掉,又量了一遍阻值正常后,提心吊胆的插上稳压电源,电流听到0.6,摸下CPU电感也不烫了,量电压1.5V,上CPU和内存,电流刷的1.2 1.8 2.2,我艹,INTEL的电流这么大???感觉不太对啊,难道又要烧?修的烦躁的一比,老子这次就不断电,我就让你烧,出去抽根烟去,抽完烟回来一看稳压电源电流停在1.5,居然没烧???赶紧找屏测试,电流和以前一样1.2 1.8 2.2 ,海尔的LOGO居然出来了,过了LOGO之后居然电流回落到1.5左右了,*脏话*了,修晕头了吧自己,原来海尔的电流就这么大的,第一次修海尔,长见识了。。。。。。
有点繁琐,大家勿见怪。。。

网友:
我也是修不好就放一会,海尔的不上电池都能跳到2a多,等下又跳会来。正常不过了。

网友:
一下午,干了两个显卡,一个南桥,搞了两个没待机的
生意不错啊,LZ在哪里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