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6ZG视频小窗口没事,大窗口显示器就黑屏

楼主(2012-10-13):
如题,小窗口看没事,大窗口看就不行, 怀疑是 驱动的事,但是 强行关机后,在开机,能显示,然后就又黑屏,, 等一会再开机还是能显示,在黑屏只是这次显示的时间长, 要等一会才能正常开机,,开机后正常待机,还有小窗口 看电影没事,显卡的问题??散热
显卡
黑屏

网友:
是驱动板有问题,我遇到一个就直接换了一个驱动板就好了
IT电脑专家
人家说的是笔记本啊!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事,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外接显示器也这样 也, 不 全屏幕看电影没事, 只要全屏 就不信,

网友:
显显卡吧,,,,,,

网友:
要不就是驱动

网友:
显卡供电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