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L G33主板 USB 6脚芯片是什么

楼主(2012-10-13):
我有一块DELL G33主板 开机USB报错 对地打阻值都正常 发现该USB经电感到一个6脚芯片 请高手指教其作用和引脚功能 我是修显示器的 主板是外行 求教各位了 目前已测得前置的三个USB的6脚芯片5脚阻值 和后置的USB 6脚芯片5脚阻值不同 不知道会不会是这个原因

网友:
芯片上横着写的20 竖着写的7D 拍摄水平一般 有点不清楚

网友:
应该是防静电芯片

网友:
目前跑线已经测出芯片 1脚 D+ 2脚 5V 3脚 D+ 4脚 D- 5脚 地 6脚 D- 为什么还有5V呢 难道是上拉电阻几成的么

网友:
钳位二极管 拆掉也可以

网友:
谁有这个板的BIOS 给一个

网友:
防止热插拔损坏USB设备的隔离器件,实在找不到了就拆了,不过失去保护了。

网友:
起保护主板的作用,不用也可以

网友:
防静电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