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E1920nw奇怪故障,工作一会儿图像抖动……

楼主(2012-10-13):
三星E1920nw奇怪故障,刚通电开机时正常,工作一会儿图像开始出现干扰线,水平的也有,严重时垂直的也有,并伴随图像抖动,甚至整屏抖得联图像都看不见。拆开显示器,发现抖动时,屏电路板有轻微的吱吱声响,仔细观察发生部位在17073芯片附近,也就是那个升压电路附近,加焊附近电路,好了,交客户。可是使用大概半个月,客户有送回来了,同样故障。不知如何下手了,求高手分析下,仔细测试VGH电压为18.5V,VCOM为5.8V,VGL为-3.8—-4.5之间跳动,只有吱吱响,图像明显干扰线

网友:
滤波电容不良引起的吧!

网友:
19V滤波的电容全换掉试试

网友:
示波器 打下升压电路输出

网友:
300V的滤波电容有问题吧!!我修过一台宏基的19寸就是这问题 开机几分钟就来故障  干扰 吱吱声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我这里有个明基的也是这种情况。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
再查查那些贴片电容
把升压芯片换掉吧
元件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把升压电感换一下试试,修好给我加分哦!

网友:
不知道是哪个电容漏电了

网友:
换升压芯片试试

网友:
  也就是上面的人讲的,顶一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