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视开机4~8分钟才出图像 求助

楼主(2012-10-13):
我的液晶电视 开机后 4到8分钟才出图像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求高手们回复 指导

网友:
开机时候是不是完全黑屏呢

网友:
如果完全黑屏  先查下屏供电

网友:
检查供电电容。

网友:
21  寸以上的12 V   以下的一般都是5 v  3  v     特别是屏供电保险  我已经碰见很多次这样的故障了

网友:
可惜没有管座

网友:
哦,这重点你要测电源的电压是否稳定

网友:
关键是检测电源输出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电源板供电不正常,重点查滤波电容。

网友:
滤波电容鼓包不?

网友:
对  看一下电源部分 电压足够不

网友:
查电源次级滤波电容.

网友:
电源板功率不够  滤波电容    管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