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奥林巴斯 C-1 (D-100)不能开机

楼主(2012-10-13):
奥林巴斯C-1(D-100)不能开机,上电开机2灯闪,喇叭滴滴响几下就不亮了,开机电流200-250之间跳动,怎么不能上传图片的呢?

网友:
检查镜头和快门

网友A:
看看镜头内部的光圈和快门的排线有没有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镜头内部的光圈和快门的排线有没有断

老师来了,谢谢,我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镜头内部的光圈和快门的排线有没有断

我吧全排线下了和CCD跟主板也拔了连接线,只启动主板,还是一样!
就是右上角跟右下角的排线!

网友:
还不行,上一个回帖怎么要审核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