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41系统掉电维修案例

楼主(2012-10-13):
今天测试打回一片 4741的板。故障为进系统掉电并重启。杀了南桥和EC都还是一样,只能考虑电压方面了,结果果然是1.5v的供电芯片出了问题,换了就OK了

网友:
怎么看出是1.5出问题了?

网友A:
无图无真相啊

网友:
这个机器北桥也爱出问题

网友:
掉电问题缺电情况确实也挺多的。

网友:
楼主的思路是怎么样的。为什么杀一点5

网友:
说的太简洁了

网友:
就不能写详细点,原因呢?

网友:
没有写什么的

网友:
看的不太明白,高手就是高手。。。我看不懂。。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过程说详细一点,太省略了吧

网友:
请问楼主:如果不进系统的话,会不会掉电或重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图无真相啊

是啊,没有太强的说服力啊

网友:
请问楼主:这机子的板号是多少?什么芯片组?

网友:
比新手写得还简单明了
高手在人间

网友:
廖廖数字 不明不白

网友:
无图 无思路 不怎么可信  标题党

网友:
LZ没查1.5的工作条件吗?还有掉电重启后是不是无显示呢?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4741掉电重启,有时候开机就掉电,有时候进系统点一会就的掉,但是1.5V供电正常啊,不敢瞎换,望楼主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