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4232P不出1.5vs和vccp

楼主(2012-10-13):
LA-4232P不出1.5vsp和vccp怎么情况呢?供电开启都正常,都是BST电压出不来

网友:
嗯!三步曲:  1:仔细检查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2:检查场效管输出是否正常   3:在检查激放供电的自举升压电容是否存在损坏现象

网友:
直接换芯片,不行就查,概论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