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闪屏

楼主(2012-10-13):
本人刚做维修不久,没什么经验。客户拿了台笔记本过来说屏老闪,拿过来后,开机外接屏不闪,但内屏闪,觉得应该是屏本身的问题,把机器拆了,重装了下,咦,不闪了,心里暗喜,但用电池开机,用不了多久屏还是偶尔会闪一下,我想这下应该肯定了,是电池的问题,因为用电源开机不闪,用电池在用一会就闪,但在我们这个小地方,没有电池买,想想还是算了,叫客户不用电池好了,自己少赚点。哈哈

网友:
排线 背光

网友:
可能是排线的问题,装电池可以压倒屏线了

网友:
排线有可能啊

网友:
我也觉得是排线的问题呀

网友:
对   我也觉得是排线的问题呀

网友:
楼上的都说得很对啊!闪屏应该是排线问题!

网友:
也可能是个麻烦的问题,遇到朋友一个双显卡切换的机器,独立显卡有问题,用集显正常。闪屏比较严重,最后在售后更换主板解决(保内)。其实就是显卡坏了,售后不维修板,只换板的。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用电源不闪  那就用手去碰碰排线   看会不会闪   要是不会闪   排线是没问题

网友:
东芝的不‘

网友:
不好说啊

网友:
先排除屏吧

网友(2017-10-15):
换个显示屏 吧。。。。。。。。。。。。。。。。。。。。。。。。

网友:
个显示屏 吧。。。。。。。。。。。。。。。。。。。。。。。。

网友:
这个还真不是电池的问题  屏线的可能性也不大 应该还是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