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管换功率大的,输出功率会增大吗?

楼主(2012-10-13):
很多板上都预留有大功率电源管的孔,把小E13009换成大块封装的E13009,输出负载能力会增加吗

网友:
没有必要。你说E13009。用在什么地方 啊 又不是MOS管

网友:
不可能增加便出功率。换大的可以增加可靠性。

网友:
不能增大输出功率。

网友:
不可能增加输出功率。

网友:
增大输出功率:还与滤波容量、整流管载流量、变压器功力有关的。

网友:
电源的功率限制在于变压器,不是电源管,电源管功率大了有一点好处的

网友A:
大13009的耐压是800V左右的,小的大约在450V左右,稳定性和其它的性能当然是大的好,不过我这里买一块大的13009都可以买三块小的了,如果不是很好的电源不建议换大的

网友:
电源输出功率是整体性的,整流二极管,大电容,功率管,变压器,肖特基二极管等等都有关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13009的耐压是800V左右的,小的大约在450V左右,稳定性和其它的性能当然是大的好,不过我这里买一块大的1 ...

建议楼主在淘宝买,汕头那边拆机的很便宜,价格和小的全新价格差不多,性能还不错,我一直都是这样的

网友:
其实没必要换的

网友:
只可能是提高了电源的可靠性,因为冗余量大了

网友:
提高了可靠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提高了输出功率...

原来用小的13009可能能稳定的输出230W功率....但如果负载加到300W的话...或许也能正常使用....电脑增加了损坏的几率....如果换乘大的13009的话....至少在主功率开关管这里保证了不致损坏....

网友:
不会的,需要换高压电容和变压器,一般把高压电容换大就可以了,还有次级整流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