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2不过U跟内存的线路有关吗

楼主(2012-10-13):
AM2在供电正常不过U,跟内存的线路有关吗,哪位大师指导下

网友:
晕 你怎么知道不过U的。什么扳子。什么U 各路电压 你什么都没有说 。这叫人怎么回答啊

网友:
等待楼主把问题阐述清楚。

网友:
SOYO牌子,CPU供电电压1点多A,不上电的情况下,用假负载测量地址信号线,有些是开路的,不知道是桥问题还是内存问题,内存是U管的吧?

网友:
你应该先换CPU,一般CPU也会导致不过内存,内存问题也会不过CPU

AMD的板CPU供电有问题,桥的原因也存在

网友:
这是一个比较模糊的问题需要高手来回答

网友:
在证实主板无问题的情况下 代换U和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