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 M17X I7 不触发

楼主(2012-10-13):
接了台M17X  按开关 无反应, 拆机 测得就插口有电压  别的公共点都无电压,  19V 是通过四个管子导通的  量得一端有19V例外一端没有 直接拉个跟线 过去 公共点都有电压了, 3V 也正常了 但是测不到5V,论坛查了下 这机器5V是开机后出来的,但咋还不开机呢!测BIOS 无电压 IO 是IT8512E   VCC 也有电压了   后面就搞不懂了  我是新手啊···求高手点指导下。

网友:
这是M15X 的开机顺序  M17X  图纸没有只能对着看了

网友:
跪求  触发要有什么条件啊 3V有啦   BIOS 的供电搞好了 待机时0.05 但还是不触发啊 ·····还有什么条件没满足呢  有谁修过  没  求个 图纸也OK啊

网友:
娘类  终于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