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平板后出现一个让我欲罢不能的问题~

楼主(2012-10-13):
朋友的平板,修好以后出现一下画面,哪位大侠给支个招,

手机上我也见过,安卓特有的解码?哪位飘过的婴变期修士指点一下,小生此生化神意境一直无法圆满

网友A:
手机有快捷键恢复出厂 如果是手机好搞点。这个不知道哪个是恢复出厂

网友B:
密码图案呀,慢慢试吧,一定能试出来的。

网友:
可以刷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密码图案呀,慢慢试吧,一定能试出来的。

嗯,等会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有快捷键恢复出厂 如果是手机好搞点。这个不知道哪个是恢复出厂

上次来个手机把我玩蒙了

网友:
不要试,试多了会锁机的。进刷机介面,恢复出厂就行。但恢复了这机器里面除内存卡里的东西其它所有数据都会恢复到出厂时一样的,请小心。

网友:
在网上下载一键解锁解决,看图应该是图案解锁吧

网友:
连线解锁哦  俺手机就是这样用的 ,没事你就慢慢玩吧 呵呵

网友:
密码锁啊,刷个程序就行了.

网友C:
网上有刷机精灵类的软件 有解锁功能,具体名字忘了,前几天解过一个安卓4.0的平板 你百度百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上有刷机精灵类的软件 有解锁功能,具体名字忘了,前几天解过一个安卓4.0的平板 你百度百度吧

好,谢了,等会下一个

网友D:
唉!像这种情况,要不刷机,要不就用一键解锁软件把!

网友:
朋友的,找朋友问一下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唉!像这种情况,要不刷机,要不就用一键解锁软件把!

晕 咋都有你啊  你懂得真多  加下好友 来个qq

网友E:
昂达的平板,我怎么没见过这种解锁方式的,倒是山寨安卓手机见得多,像这样解锁的。

网友:
昂达官网有专用的刷机软件,不用root,在线升级就可以破解,很简单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昂达的平板,我怎么没见过这种解锁方式的,倒是山寨安卓手机见得多,像这样解锁的。

搞定了,原来是个Z

网友:
引用 网友F:
搞定了,原来是个Z

是猜出来的,还是密码工具破解的??

网友:
这也太神奇了吧

网友:
刷机有风险,如试需谨慎

网友:
楼主运气很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刷机有风险

你修的  可以问那个人啊

网友:
楼主神人,这也能蒙对

网友:
楼主这也能猜中,运气。这个其实很好搞。网上大把解锁的。安卓系统不怕刷成砖。

网友:
手绘密码呀,目前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理

5次密码错误会锁定30秒,30秒后又能继续试5次,反复。

网友:
肯定是破解的吧

网友:
晕了。。。。为了这个开个贴,

网友(2013-07-12):
可以双清吧

网友:
按[音量健]+重启动

网友:
这个三清可以啊

网友(2013-08-11):
图案解锁,好像可以进入刷机界面去除的,以前在哪儿看到过的,上网百度一下吧

网友:
只有顶贴的份了

网友:
开关5秒  闪灯3下  是恢复出厂   一般是3下   自己看品牌

网友:
这也能蒙对,你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