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35待机0.01触发0.16A停5秒掉到0.03

楼主(2012-10-13):
HP CQ35待机0.01触发0.16A停5秒掉到0.03

网友:
开工,,,拆机

网友:
PM45+IBM+N10M  T4400 U

网友:
板号,LA-4735P有图纸的朋友上传一下呀,找半天没找到

+3VS短路 烧不出来

需要一个图纸呀,有的朋友帮忙

网友:
南桥,北桥,显卡,IO,声,网卡,所有供电IC,全部拆过,依旧短路,直接的换了板

原板号LA4735P,买来的是LA-4731P 。。。除了喇叭接口不太一样之外,基本上一样
换好直接进系统,没发现声卡硬件,测了ITD声卡跟南桥连线没问题,复位,电压没问题。
原来便宜的板,就便宜在这里,卖家给发了一个软件,打开声卡,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