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笔记本报硬盘没有有效的系统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10-13):
谁知道啊是什么引起笔记本报硬盘没有有效的系统插上u盘也一样!这个是t60p的机子!!!求助啊

网友A:
用原机的光驱安装系统或者通过pxe引导装系统可解决。

网友:
T60  换个系统 或者你 对地打USB数据线阻值!

网友:
是t60p的!不是t60!!系统装不进去!用光驱装的!pe也进不了!可以分区,就是装不了系统!!!usb正常!这台机子刚换了南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原机的光驱安装系统或者通过pxe引导装系统可解决。

是不行滴!大哥不行啊

网友:
再换个南桥呗,找个IBM的机器分下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