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不过内存

楼主(2012-10-13):
接到两块板,都是不过内存,查供电时钟都正常,信号线也正常,就是不过,郁闷

网友:
换CPU试试,压压北桥看看

网友:
查了内存的SMBUS总线吗、?有的那个总线3.3V电压不正常导致。。。

网友:
   先把北桥加焊一下吧

网友:
刷下BIOS也许有收获哟

网友:
BIOS 干北桥

网友:
内存主供电,辅助供电,SPD供电,轻按压北桥,内存时钟,内存AD线对地值,系统总线3.3V,BIOS,更换北桥。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先把内存的供电查明白再说。

网友:
内存的工作条件都满足了吗。用假负载测试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