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师傅会用刷液晶程序软件(RTDOOL)

楼主(2012-10-13):
刷液晶程序软件(RTDOOL)
好久没用了,刷程序的操作步骤忘记了,知道的师傅帮忙回答下,在此万分感谢了!

网友:
那有可能此机不适合用此软件

网友:
没人回答啊?

网友:
选中Main和Auto 再点64K选择要刷写的程序,再点右下脚那个闪电符号,如果还报错的话那就是连接线,编程器,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A:
这个程式可以刷乐华的啊  直接刷就可以的 没那么多的设置吧  编程器一定要外接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程式可以刷乐华的啊  直接刷就可以的 没那么多的设置吧  编程器一定要外接电啊

是可以刷的,昨天换了VGA线就好了

网友(点评):
OK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