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人自己换过苹果的液晶屏

楼主(2012-10-13):
单独换里面的屏幕!
换A1370的屏幕,用烤箱烤 温度设定多少,才能把AB壳完美分离呢,AB壳粘回去用什么粘

网友:
烤箱?用风筒加热就行了。不过这款拿出液晶比较烦人

网友:
目前为止都是换整体,换内屏的话就算换上去可能外观也不行,有换过的出来说下

网友:
这款屏比较难换,AB壳拆开用吹风机加热就行.液晶屏跟背光是分开的,所以拆屏时一定要小心.有次我就把背光LED排线弄断了,弄断了就麻烦这东西不好配.反正小心点就行.

网友:
嗯!一般都是整体换,像这个单独只换内屏,有风险啊!楼主可要小心啦!

网友:
真没单独换过内屏 风险太大

网友:
单独换内屏,风险很大,主要是拆外屏,只要外屏拆下来之后就好办了

网友:
有谁换过没有啊。能详细说下嘛。

网友:
风险大,没人尝试过
把外壳弄坏就麻烦了

网友:
这个我换过,我之前也是没动过,参考别人的拆机资料去搞的,风枪去分离AB壳,还有屏上有一个小排线不好装,再着就是装上去后要小心别把散光片给装歪了,我就装歪了一点,最后少收客户200元客户才接受,唉总之不好搞,还有注意清洁,装好后指纹呀尘土呀唉。。

网友:
对啊!楼主换的时候要小心了

网友:
麻烦,客户同意就整换好了。。

网友:
还是换整体把

网友:
我都是风枪吹着搞

网友:
整个换算了

网友:
整体换了会省事一点啊  不然的话很麻烦的

网友:
整体换的价格是大概是2000  单独换屏的价格大概是800 ,丢我们做维修不就是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吗?谁不知道整体换省事情!换整个机子更加省事情!!!!!! 在说这种换屏的技术和换屏幕背光的难度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