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30偶尔黑屏关机故障,一波多折、绝对意想不到的原因

楼主(2012-10-13):
机型:Y430
板号:LA-4141P REV:A ?
配置:T3200  G98-630-U2  DDR2  KB926QF C0  141LCD
          据说还有三代的板子(应该就是4142P,BIOS能否和4141P通用就不清楚了),另外4141P还有集显的板子,估计板号是一样的,BIOS也可以和独显通用。
故障:进系统后,几分钟后黑屏自动关机,再开进系统还是会黑屏,几秒后关机。
检修:拆后盖发现,此机被修过,显卡补焊过,散热换过铜片
      待机0.01,开机后,电流0.02-0.9-1.2-1.5
      进系统鲁大师测温度,35  50
      重新处理好散热,显卡温度只有50-60度,几分钟后也会黑屏。
      查黑屏时,1.8V供电没有了,时间一长,读卡器芯片发热严重(后来明白不是读卡器问题,而是因为缺少1.8v所致)。原因是PU6控制信号EN1没有了,这个信号来自EC的SYSON
      查EC的各种工作条件正常,于是怀疑EC坏了,KB926 C0,手里没有这种型号,用KB926 D3代替(后来明白两个EC之间有差别不能完全代
换)
      也可以触发开机,但是故障没有排除,还是几分钟后黑屏
      于是断开EN1和SYSON,直接将EN2 的信号拉到EN1,进系统测试,可以了。
      但是装好机器后,发现键盘的1、3键对应的整列互相重叠,重新补焊EC无果。
      换回原先的EC,就出现奇怪的现象(这里估计是BIOS里的内容彻底损坏),触摸板下方的三个灯,中间一个红色的,在通电后,会开始
不停的闪
      一开始以为是EC自己在初始化,没在意,可是触发后,电流0.9几,就是没有跳变
      而且每次通电,红灯都会闪
      于是怀疑EC坏了,换回D3的EC,还是一样闪!!
      难道是BIOS坏了?  联系之前的SYSON随机变低,就觉得BIOS有问题。
      下载了BIOS,刷之,可以开机了,但是进系统后,键盘还是串键。
      换回原来的EC,OK
      问题真相大白:就是BIOS的问题,导致显卡供电1.8V丢失
      绕了很多弯,终于搞好了。

     经验总结:
      1  KB926 C0  和  KB926 D3 不能完全通用
      2  供电不稳有时候时因为BIOS局部损坏导致
      3  还有个现象就是4141 和 4142的板子是不一样的,刚好被我碰到了: 一个是3V5V供电芯片型号不一样,另一个就是SYSON  SUSP的控制方式不一样。

网友:
本人分不多,希望诸位觉得不错的朋友,多少赏点,呵呵

网友:
BIOS 引起1.8V掉电压   第一次看到

网友:
求证一下各位版主:给别人加分,加的分是不是从自己的分里扣的?
如果不是,我会多多给人加分滴

网友:
搞完后EN1的控制复原了吗?

网友:
bios 引起的问题都很可恨,这种比华硕的那个温度高好多了

网友(点评):
能说出是哪款吗?

网友:
居然是BIOS问题,还没遇到过,我首先会认为是显卡问题

网友:
感谢分享、这不算走弯路

网友:
这种问题最头疼了

网友:
厉害,要是我肯定不会想到是bios的问题。

网友:
看来BIOS成了笔记本的一大弱点,易坏。

网友:
看了最近的贴子感觉修笔记本前都得先上一回编程器 才开始检修电路~

网友:
下次真得先BIOS,再动手 ,学习了

网友:
看来以后修本本,首先要考虑的是BIOS了。

网友:
BIOS的功能太强大了,特别是新机器,能引起好多问题

网友:
牛掰,有一点不解,,你那个EC是带程序的吗?你刷的BIOS是只刷EC的程序,还是全部啊

网友(点评):
这个EC应该不带程序,但会和南桥共享一个BIOS

网友:
BIOS也会引起无供电 以后真的多考虑BIOS

网友:
哥们怎么不把你的BIOS分享上来啊,我手上刚有这台机子

网友(点评):
是要好的还是坏的啊?

网友:
我的机子是4141P集成的

网友:
是不是bios程序损坏,导致EC的GPIO部分引脚不正常,所以导致SYSON输出不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