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没有光驱装系统

楼主(2012-10-13):
接到一个笔记本,不懂怎么装系统,因为没有光驱,用USB吧,机器又认不了,在BOIS里面也没有这个设置,真是看机器心里痒痒的,不知道哪位大侠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怎么处理啊

网友:
USB吧,机器又不认
是新机器吗,还没见过

网友:
旧机器来的,IBM

网友:
看着这些老机器就烦,真不知楼主怎么会还有心里痒痒的想法,何况装系统,老机器修得懒得修它

网友:
给他装个系统收150,就装个系统,心能不痒嘛。

网友:
不是不认USB,是没有找到方法吧

网友:
也许是吧,把它放到一边去了,有时间再搞

网友:
拆下来台试机上GHOST啊

网友:
不可能吧,用USB启动 优盘装系统,应该可以的,我每次都这样装,要是没有办法,你就将硬盘卸下来,到台式机里面GHOST一个系统进去,然后装到笔记本里面去启动,让它自动装系统。。。。。

网友:
用外置光驱阿。。或者把硬盘卸下来在你的机子把系统ghost进去再装回重启等等!方法有的是阿

网友:
硬盘拆出来,在另台笔记本GHOST进去,然后装回去,开机还是解决不了,什么办法都想尽了,就是不知道怎么装了,唉

网友:
楼主牛啊,老机器装系统还能收150块,机器都不值150块吧,在哪里做啊

网友:
广西,我们这个小县城,还是很落后的

网友:
装个系统就能收150是值得想点办法的!

网友:
唉!这还比简单吗!将硬盘取下来,放到其它电脑上装呗!

网友:
都说GHOST进去后装进机器开机不行咯

网友A:
实在不行,把硬盘拆下来,挂到别的机器上,ghost之后别再开机,直接装回去再开机,后面的就不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在不行,把硬盘拆下来,挂到别的机器上,ghost之后别再开机,直接装回去再开机,后面的就不说了

这个办法试过了啊,不行的

网友:
找个笔记本拆个光驱用用
或者把你的硬盘放其他笔记本上做

网友:
把硬盘放到别的机器上GHOST ,

网友:
这方法试过了不行

网友:
把硬盘放到台式机上GHOST。ghost完了再进PE改一下引导程序,最后装回去开机!

网友:
把硬盘拆下来装到台式机上GHOST一个系统,然后装回笔记本让他自动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
好老的机子?不可能没USB启动项吧?仔细找找 只要有COMS设置里有USB启动,就可能是你U盘做的时候的模式 换成其它的 我们常用的USB-HDD 也可以换个USB光驱试

网友B:
现在淘宝上都很多卖装系统的产。。

网友:
看来大家都没遇到我这种情况啊